菜鸟请教Wind CE 读取文件,急~~

楼主:
各位高手:
  请问用vb.net开发Wind CE程序,读取文件中固定字节怎么实现。
  比如一次取150bytes。
  我的环境是.net 2005。
  请高手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内存映射

网友:
你好,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是个超级菜鸟。
请问具体怎么实现。最好有代码。
谢谢~

网友:
FILE* pf = fopen(filename,"r+b");

if (NULL != pf && fread(buf, 150, 1, pf) == 1)
{
//suc
}
else
{
//fail
}
if (NULL != pf)
{
fclose(pf);
pf = NULL;
}

网友:
yqsyn(心静是福) 你好。

请问用VB.net的代码是怎么样的?

网友:
Dim sr As System.IO.StreamReader
        Dim sw As System.IO.StreamWriter
        Dim line As String
        Dim AppPath As String = System.IO.Path.GetDirectoryName(System.Reflection.Assembly.GetExecutingAssembly().GetName().CodeBase)
        psConnectFile = AppPath & "\connect.txt"
        psLocalDB = AppPath & "\rdadb.sdf"
        Try
            If Not System.IO.File.Exists(psConnectFile) Then
                sw = New System.IO.StreamWriter(psConnectFile, False)
                sw.WriteLine("'external ip address, sql server user, sql server password, sql server database, path to rdaserver")
                sw.WriteLine("uyuu")
                sw.Flush()
                sw.Close()

                'Exit Sub
            End If

            sr = New System.IO.StreamReader(psConnectFile)
            ' Read and display the lines from the file until the end
            ' of the file is reached
            line = sr.ReadLine()
            If line.IndexOf("'") = 0 Then
                line = sr.ReadLine()
            End If

            sr.Close()

        Catch ex As Exception
            ' Let the user know what went wrong.
            MessageBox.Show("Error: Cannot read connection file.")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Exit Sub
        Finally
            sw = Nothing
            sr = Nothing
        End Try

网友:
下面的代码在.net2003下能运行,为什么在.net2005的Win CE 下就不行了呢?
请高手看看,在fi = New FileInfo("c:\jan.txt")这里过不了。

        Dim fi As FileInfo
        fi = New FileInfo("c:\jan.txt")
        Dim fs As FileStream = fi.OpenRead()

        Dim nBytes As Integer
        nBytes = Me.TextBox1.Text
        Dim ByteArray(nBytes) As Byte
        fs.Read(ByteArray, 0, nBytes)

        Me.TextBox2.Text = System.Text.Encoding.Default.GetString(ByteArray, 0, nBy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