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关于VxWorks任务的调度问题

楼主(2007-03-07):
关于VxWorks任务的调度问题
VxWorks基于优先级的抢占调度,一旦有高优先级的任务就绪,就会抢占当前正在运行的地优先级的任务。
菜鸟有一问不解:Vxworks内核从宏观上看,到底在什么时候进行调度的呢?是靠时钟中断触发吗?
时钟
优先级

网友A:
高优先级任务不会凭空就绪
只有当它需要的某个资源空闲时才有可能切换到ready状态
而释放资源是只有操作系统才能进行的行为
比如其他任务释放了一个semaphone或者写入了一个messageQueue等
所以操作系统在释放资源的时候就会检查有没有高优先级任务依附于这个资源,并进行切换
而且vxworks任务控制块数据非常小,检查起来花时间很少,所以调度起来很快

网友B:
Vxworks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会执行 scheduler程序:
1.中断
2.clock tick(实际也是中断)
3.某些系统调用(比如 taskDelay)

网友C(2007-08-18):
任务调度的函数reschedule,你搜一下代码就知道什么地方会用到了.一般在中断和推出kernel状态时都会执行任务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