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采集问题

楼主(2007-05-22):
温湿度采集问题
怎样才能把采集的数据显示到,edit中呢?
spcomm控件作的数据传输可以用的,但是不知道怎样把数据转化呢,怎样才可以显示在edti中呢,是不是一定要现有硬件才可以实现呢 >?
各位老师有没有好一点的代码给看看呢,最好整个代码,学生不胜感激了.
数据
硬件
不胜感激
最好

网友A(2007-10-02):
数据从外部进入计算机后,得经过处理转换的.
然后,以某种我们能看懂的文本方式,提交给EDIT这样方能显示出来

网友B:
当然是要有硬件的支持了,不然怎么才能知道温度什么的呢?

网友C:
当然需要硬件了,可以做个温度采集系统,比如用传感器采集温度,然后通过串口将采集到的温度传送到计算机,当然需要作一个数据接收的软件

网友D(2007-12-23):
不但要采集数据还是和软件通信,只有那个软件拿到你给的信息才能显示到你要求的地方。也许不对,请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E:
LZ的意思是采集的数据 “还需要硬件的解码” 才能显示到edit里
其实不用,一般的采集的数据已经编码好了,比如ASCII;直接将
采集的数据转化为eidt支持的格式就好

网友F:
你看一下相关资料,查一下采集到的数据的格式,然后根据协议用软件转换成所需的格式,然后再用Edit框显示出来.

网友G:
读取数据
然后程序处理数据
并关联相应的edit
就可以了

网友H:
把采集卡传回的数据,PC端转成STRing 类型的就可以啦 呵呵
我想应该是这样地

网友I:
最简单的方式是用DS系列的传感器,可以直接接到串口.

网友:
DS多少?
DS600可真XXX
拿不到货,把握拖死咧。。。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