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传输数据的问题

楼主:
DMA传输数据64K时,目的空间每包前一部分(4K左右)是后一包的数据,后一部分是前一包的数据(60K),
比如我第i包全是2,第i+1全是3,我看到的第i+1数据如下(很有规律):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
...............................................................
...............................................................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感觉象是我的一次DMA搬移了前一包的后半部分和后一包的前部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

网友:
补充:上面情况是发生在有两个线程都调用DMA时出现的,如果只有一个线程时搬移是对的

网友:
有明白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加点delay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delay还是不行,
或者说DMA传输过程会不会被打断,导致DmaTransfer()函数没有搬移完数据就返回,

网友:
有明白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那个~~~~我来路过一下~

我觉得DMA一般不是由DMA控制器操作的吗?写完描述符后应该就不归CPU控制了,等DMA传输结束后一般会有个中断出来吧~所以一般的DMATRANSFER都是没传输完就返回的吧~~

查查看DMA控制器的文档~~多分几个描述符和buffer看看~~是不是没传完就直接往BUFFER里写东西了?

网友:
就是说是不是俩线程对同一段描述符的BUFFER操作了??

网友:
DMA传输有可能被打断, 得看你的DMA spec了, 不过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的, 保险起见还是等中断或传输完成标志位被设后再传另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