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初学arm问问题-没分了,但还想问。。。 FIQ中断向量的 ...

楼主(2007-06-11):
初学arm问问题-没分了,但还想问。。。 FIQ中断向量的问题
ARM中FIQ中断的问题:
资料书上这样写的:
------------
原文:在分配中断地址向量时,把地址向量表中的最后一个提供给FIQ中断使用,这样可以避免使用跳转指令,为中断节省执行一个指令的时间。
------------
上面的话,不是很懂,为什么在向量表最后就不用跳转了?所有的异常处理程序都有一个绝对地址入口,直接:MOV PC, 0x....不就可以了?
问题
异常
程序
资料

网友A:
一般中断表入口地址,其中存放的内容是处理程序的地址,通过中断号找到表入口地址,从中取出处理程序的地址,转移到该地址执行。而快中断表地址就是处理程序的首地址。在表地址处执行就行了。看出来少了一个环节吧。

网友B:
非常谢谢楼上的,但是现在没分给了。
----------------
感觉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人回啊?
arm最热闹的论坛是哪里???

网友C(2008-04-30):
接分是王道!

网友D: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