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SPACE问题

楼主:
代码如下:
#define SVC_STACK_LENGTH 0
StackSvc DCD SvcStackSpace+(SVC_STACK_LENGTH-1)*4

AREA MyStack,DATA,NOINIT,ALIGN=2

SvcStackSpace SPACE SVC_STACK_LENGTH*4

---------------------------------------
请问各位大侠,DCD,SPACE是什么意思呢?ALIGN又是什么意思?
上面的代码分配的堆栈是多大啊?
如果#define SVC_STACK_LENGTH 12
分配的堆栈又是多大啊?

网友:
在汇编码里面可以用 #define 吗?

网友:
#define SVC_STACK_LENGTH 0   /* 好像是定义了0长度 */
StackSvc DCD SvcStackSpace+(SVC_STACK_LENGTH-1)*4 ; 这是栈顶

AREA MyStack,DATA,NOINIT,ALIGN=2

SvcStackSpace SPACE SVC_STACK_LENGTH*4  ; 这里是存储分配,不过长度是0,会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