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编译 type disagreement 问题??在线等!!!!

楼主:
在.c文件中:
char* strncpy( char * dest, const char * source, int count )
{
   char *p = dest;
   while (count && (*p++ = *source++)) count--;
   while(count--)
      *p++ = '\0';
   return((char *)dest);
}

在.h文件中:
char* strncpy( char * dest, const char * source, int count );

可是编译时报C2933E type disagreement  ;不知是为何缘故,哪位能知??

网友:
好像是函数名的问题,我把函数名改成strncpy2就可以了,可是我没有在其他地方定义这个函数啊,而且也没有include,难道因为是标准的库函数?
土了~~

网友:
strncpy是标准的库函数

网友:
看看string.h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