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串口编程如何才能稳定工作在461538的波特率下?

楼主(2007-09-18):
UART串口编程如何才能稳定工作在461538的波特率下?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获取UART格式输出的图像数据的项目,我用一个USB转串口芯片将设备与电脑相连,初步的设备访问已经能够完成(如设置寄存器),但是当我开始让设备输出图像时,我就无法获得每一次的数据,基本上只有在开始能读到一部分不完整的数据,后面就收不到了.
请做过高速串口项目的朋友给点意见!谢谢先!
设备
寄存器
波特率
如何

网友A:
没有做相关项目的吗?

网友B:
太快了.
把你的晶体,好好挑选,选出参数完全一样的两块
看样子像是累积误差造成的问题,你可以发少量数据后,重置一下系统

网友C:
高速的异步的数据 传输,动作频率的误差是有的
像搂主所说,开始的时候没有大量数据传输,
接着数据数据传输开始,应该是开始的时候好同期,所以拿到一些数据
再后来 频率上的误差比较大,拿不到了
(比如 20Mhz 也100.8MHZ 的误差,就是除了以后不能完全相等)
(其实不可能完全同,你要得好计算下,什么范围你能接受)
不晓得是不是和楼上说的 参数完全一样 是一个意思
低速的时候就会, 好同期
还有个其他的原因,就是你去看看信号 干不干净,板子上面会不会有些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