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的名字可以多长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单片机项目用的是 keil 那位大侠 可以赐教 keil c 的
函数名可以有多长 顺便问一下 vc6 的函数名可以多长

网友:
sfr P0 = 0x80;

void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
    int c = 0;
    c++;

    return;
}
void main()
{
  volatile unsigned int t;

  t = 0x8000 + 0x5555;
  *(unsigned char *)t = 0xaa;
  ++(*(unsigned char *)t);

  P0 = t;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

借刚刚的测试试的,这么长没有问题....
函数名对编译器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最终都变成地址

网友:
刚刚看了C51的文档,里面没有对函数名的长度做任何规定

网友:
VC6的编译器也应该不会对函数名做具体的限制吧....

网友:
keil 的 hlp 下找的

Version 6.0 Differences
 EXTERNAL and SEGMENT limitations removed
The number of external symbols and segments per module are no longer
limited to 256. This historical limitation was imposed by the old Intel Object
File format.

网友:
HLP下的哪个文件?

大哥,指点一下,我没找到,呵呵

网友:
你真的需要上百个字符吗?

网友:
并不是标号可以定义多长,而是编译器可以识别多长,

你可以试下定义两个标号:
aaaaaaaaaaaa1
aaaaaaaaaaaa2
看有多少个a时,编译器会识别出来重复定义,

网友:
btw:有的编译器对于定义的标号数量有范围的,以前用dos下的编译器,超过一千多个就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