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r studio 在VS2005下build出现问题

楼主:
刚开始接触驱动程序的编写,想在winXP下用VS2005来写编写一些驱动,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安装那三个文件的顺序是这样子的:
    1。VS2005   在D盘
      2。DDK (Windows XP SP1 DDK),装在F盘
    3。DriverStudio 3.2 完全安装了在C盘
    4。在DDK build setting 那里已经设置好了,并且从那里启动了VC
      5。从VC那里导入了VdmLibs.dsw(这时候出现了小插曲,说什么某些文件不支持VC++     project format, 并要求转换并打开)
    6。选择了batch build时候出现了如下的错误提示(一大窜,用省略号省了些重复的)

------ Build started: Project: NdisWdm, Configuration: AMD64 Free Win32 ------
Compiling...
cl : Command line warning D9035 : option 'Ze' has been deprecated and will be removed in a future release
util.cpp
F:\WINDDK\2600.1106\inc\wxp\ntdef.h(1097) : fatal error C1017: invalid integer constant expression
kustring.cpp
F:\WINDDK\2600.1106\inc\wxp\ntdef.h(1097) : fatal error C1017: invalid integer constant expression
kusb.cpp
.\kusb.cpp : warning C4819: The file contains a character that cannot be represented in the current code page (936). Save the file in Unicode format to prevent data loss
    。。。
  。。。
  。。。
F:\WINDDK\2600.1106\inc\wxp\ntdef.h(1097) : fatal error C1017: invalid integer constant expression
k1394Async.cpp
F:\WINDDK\2600.1106\inc\wxp\ntdef.h(1097) : fatal error C1017: invalid integer constant expression
k1394.cpp
Project : warning PRJ0018 : The following environment variables were not found:
$(WINVER)
$(NTDDI_VERSION)
$(_WIN32_IE)
$(_WIN32_WINNT)
Build log was saved at "file://c:\Program Files\Compuware\DriverStudio\DriverWorks\source\obj\amd64\kndiswdmfree\BuildLog.htm"
NdisWdm - 15 error(s), 2 warning(s)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懂啊,帮顶了

网友:
问题已经有了一点进展,对driverstudio 打了补丁后,情况好转了,大部分的文件都可以编译了,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些不能build,最后导致fail掉了,下面是一些错误的代码

kstlphs.cpp
..\..\Common\Include\stl\stl\_threads.h(442)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Unknown thread facility configuration"
kstlnphs.cpp
..\..\Common\Include\stl\stl\_threads.h(442)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Unknown thread facility configuration"
kstllmcb.cpp
..\..\Common\Include\stl\stl\_threads.h(442)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Unknown thread facility configuration"
kstl.cpp
..\..\Common\Include\stl\stl\_threads.h(442)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Unknown thread facility configuration"

…………
…………
…………
Creating browse information file...
Microsoft Browse Information Maintenance Utility Version 8.00.50727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BSCMAKE: error BK1506 : cannot open file '.\obj\i386\wdmchecked\kstl.sb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Build log was saved at "file://c:\Program Files\Compuware\DriverStudio\DriverWorks\source\obj\i386\wdmchecked\BuildLog.htm"
VdwLibs - 5 error(s), 3 warning(s)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各位如果知道的能否给些意见,谢谢

网友:
cannot open file '.\obj\i386\wdmchecked\kstl.sb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你的连接脚本应该有问题~~

网友:
不是因为上面的错误才导致生成不了相关的文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