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指令求救

楼主(2007-05-27):
ARM指令求救
LDR 字数据读取指令
LDR指令从内存中将一个32位的字读取到指令中的目标寄存器中。(下面不理解)
如果指令中寻址方式确定的地址不是字对齐的,则从内存中读取的数字要进行循环右移操作,移位的位数为寻址方式确定的地址的bit[1:0]的8倍。
寄存器

网友A:
如果地址是XX01b, 它就要右移8位, 如果是XX10b, 它就会右移16位, 如果是XX11b,
就右移24位, 是XX00b, 就不移位(正好是字对齐的)

网友B:
如果从0x10000001开始的Memory有0x11,0x22,0x33,0x44, r0=0x10000001
则
LDR r1, [r0]
的结果是r1=0x11443322.
但实际的系统可能产生一个异常: 它可能要求必须是字对齐的字加载.

网友C:
楼上很熟啊
一般还是要保证对齐的好。支持不对齐访问的ARM CPU目前还很少。
代码的通用性,可移植性都会有问题。

网友D:
MB2410嵌入式开发模板
为了方便科研部门、公司学习和开发嵌入式系统产品。我们在成功推出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基础上,隆重推出DM2410/P 总线开发板,该产品与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100%兼容,可以将DM2410B+ 实验/开发系统完成的任何项目固化在该板上运行,而且其总线结构非常方便用户按照自己的开发项目要求,个性化连接项目所需要的键盘/按键,显示器,USB接口,红外,SD卡等各种接口,是教学和科研的必备工具,该板采用工业级设计,已被多家生产厂家列为配套产品,具有丰富的供货资源。
联系人:高先生/0571-87176506
E-Mail:gaoguolin@126.com

网友(2008-05-01):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