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SD卡的真实路径如何获得?

楼主:
我想在WinCE启动的时候启动SD卡内的一个程序,遇到了一些麻烦.
一开始想,直接在注册表添加启动项或者在"\Windows\Startup"中添加,发现启动非SD卡的内容可以,而SD卡上的确不行.不知道大家有这个问题吗?(SD卡目录未Storage Card,不是应为空格问题,Storage Card改成SD也不行)

之后做了一个Loader.exe负责启动SD卡上的程序,发现使用ShellExecuteEx能启动SD卡上的程序,而使用CreateProcesses的方法却不行.我想可能的原因是Storage Card是Explorer为SD卡设置的一个虚拟目录(有点像Linux中的mount).而我不希望启动Explorer,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或者可以自己建立一个虚拟目录然后挂载SD卡?

望各位指点.

网友:
发现另一个方法:
autorun.exe
类似pc上插入光盘后自动运行.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library/en-us/guide_ppc/html/ppc_programming_pocket_pc_2002_balr.asp

但是这个我还没有测试成功。。。

网友:
为什么我在VS.net做PPC开发。。用不了ShellExecuteEx

网友:
试试用HIVE注册表

网友:
lijinjie112233(乐天小鬼归来。。) 需要封装才可以用..

网友:
如果是arm处理器,在SD卡里建立一个名为2577的文件夹,将你的程序命名为autorun.exe放到这个文件夹里,插入SD卡程序就会自动运行

网友:
在注册表下,把启动文件路径加上即可“\\PATH\\MY.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