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平問題

楼主(2007-05-14):
電平問題
大家好,我是個硬件白痴,想問一個問題,看到一些地方說,這裡拉高電平,低電平之類的,具體是怎樣做到是拉高電平還是低電平?
硬件

网友A:
拉高低电平,
其实就是从硬件电路给,使输出达到一个可靠的高低状态(具体范围和芯片及硬件电路有关),能接一定的负载,让其正常工作

网友B:
是不是加电阻?只是一定范围内的使它为高电平,一定范围内的为低電平吗?

网友C:
单片机有的IO口,输出能力有限,这样的话就得加个上拉电阻
让IO输出高的时候,相当于给一个电源,确定的为高电平
当IO输出低的时候,由于管脚内部为接地,电阻上VCC也直接短接到地了,这样就保证输出为0了
明白?

网友D:
先去看一下TTL电平标准,0.4V为低电平,2.4V为高电平。拉高就是使IO脚输出高电平,高电平通常为逻辑1。

网友E:
大致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