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以太网口 工业监控方面的图形界面显示的软件都用什么开发的?

楼主:
串口通信 以太网口 工业监控方面的图形界面显示的软件都用什么开发的?

网友:
自己来答吧

网友:
只要精通,什么语言都可以的。先阶段好像Delphi,Vc++,VB比较多的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用VC开发的,很好用!用你最精通的语言开发就OK了

网友:
用.net 或java行吗

网友:
什么都可以,
vc, vb, java, delphi, bcb,

网友:
用C也行麽?

网友:
最熟悉什么语言就用什么语言。

网友:
我用的bcb

网友:
如果愿意自己从最底层开始做也行,随便什么可视化语言都行。

如果不愿意从底层开始做,那么就用什么组态王、iFox之类的平台最方便了,拖拉几个控件就可以了。而且界面还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