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c下无法识别u盘!!!

楼主:
我用PB5.0定制了一个系统,其中添加了组件:
devices drivers\usb host\USB Host Controllers
core os\core os services\usb host support\USB Storage Class Driver
core os\file system and data store\storage manager\FAT File System
启动后插上U盘毫无反应
显示加载的驱动有usbd.dll, uhci.dll
请问各位还缺什么组件吗,加载的dll是否正常??
另外,目标PC是USB1.1口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多谢啦!!!

网友:
呵呵,驱动有问题。。慢慢修改

网友:
请问standardsdk_emulator 如何可以使用中文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