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下加入自定义SHELL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通过BIB和REG文件将自定义的SHELL程序加载到系统中,系统启动后是先启动标准的SHELL界面,然后启动我自定义的SHELL,但是我想去掉标准的SHELL界面,让系统直接加载我自定义的SHELL程序,我试着去直接删除标准的SHELL但是系统不允许,请问我该怎么做能去掉标准的SHELL界面,直接加载我自定义的SHELL?

网友:
直接删除SHELL是什么意思呢?

你在shell.reg中,把启动部分的explorer.exe直接替换成你的shell程序就可以实现。

网友:
是指Common.reg文件吗,在Common.reg没有找到"explorer.exe",但是有个"shell.exe",可是替换了却没用

网友:
sysgen之后,修改生成目录下的 shell.reg 文件

比如我的机子上是
D:\WINCE500\PBWorkspaces\SHELL_demo\RelDir\Emulator_x86_Release\shell.reg

把 shell.reg 中的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改成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MyShell.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保存

然后在PB中 "Build OS" -> "Make Run-Time Image"

网友:
当然,MyShell.exe 要事先复制到 生成目录,并修改 BIB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