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问在vxworks下怎样进行IP地址冲突检测?

楼主(2007-01-28):
请问在vxworks下怎样进行IP地址冲突检测?
请问在vxworks下怎样进行IP地址冲突检测?请指教
检测
ip地址

网友A:
也就是说,如何检查判断网上有没有与本机IP地址相同的机器?如果地址冲突了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B(2007-03-09):
发送ping包,看 是否 有 回应,有 则说明地址有 重复

网友C:
发一个免费ARP包,若有回应,则说明有IP冲突

网友D:
该检测机制应该是VXWORKS自带的,(也许是和相关组件相关,没太注意),总之,任何能出发ARP REQUEST请求操作的过程,都能触发IP地址冲突检测机制.

网友E(2007-04-10):
当你加载网卡驱动时,即ipattach函数执行时,它会自动发送一个arp广播出去,这样可以检测网路上是否ip冲突。你可以抓下包看看

网友F:
这种ip冲突检测不是vxworks自有的 。他是属于tcpip协议规范的。
基本原理就是发送一个arp请求包,如果本网络中没有和他一致的ip 那么 该arp包就不会得到回应。 你的机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该ip了。

网友G(2007-05-13):
Tcp/ip V1 第4章,免费a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