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在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中控制PDA上 ...

楼主(2007-07-16):
能不能在Microsoft eMbedded Visual C++ 4.0中控制PDA上的程序进行调试?怎么调试
如题
Microsoft
程序

网友A:
当然可以,先设置好断点,然后按F5或者工具栏上“!”右边的那个按钮。

网友B:
需要安装运动开发板的SDK,选择此SDK,然后就如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