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下USB摄像头驱动程序的问题

楼主:
请问:
1.以USB摄像头为例,在CE下开发和编写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USB摄像头时,除了设备的vid及pid不同外,程序的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

2.GetSetKeyValues函数,我在usbclient.h中找到了函数头声明,可是usbclient.c中并没有相应的实现啊...因此程序建立总通不过,报ERROR LNK2019。我在utils.c中找到了一段GetSetKeyValues的实现并粘贴过去,并将usbclient改为.cpp。如此建立可以通过,在目标板上摄像头插入后我输入了驱动dll的名称。并没有报错,但请问我怎么能够知道我所编写的驱动程序是否成功加载?我用的是WindowsCE5.0。

谢谢!

网友:
我也出现过lnk2019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不过从你的这个说法在.c中找到那段实现并且粘贴过去是个办法。。。不过我那个都没有.c,只有一个.lib和.dll。。。。。。我连实现代码都找不到。。。。疯了。。。哭啊。。。
你自己写的驱动?不知道。。。。

网友:
唉达人现身吧....

网友:
1、你要找个查看USB设备的工具,检查出该设备的一些接口描述符,比如:端点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这些物理特征各个USB设备可能有不同
2、驱动是否被正确加载,主要在USBDeviceAttach函数中,执行ActivateDevice成功后,fAcceptControl为TRUE系统就能加载驱动

网友:
急寻软件高手帮忙,有报酬,价格方面的问题可以商量.最好是重庆的,或者能有机会到重庆来的
我这里有个项目,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ARM2440+摄像头(驱动已经做好,有一个测试程序,但是没有测试程序的源代码).现在想做一个远程图象显示.现寻找一位软件高手,只要能实现图象的远程采集,本地图象再线就可以.有意者可以通过邮件联系:zcc1525-sadc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