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rStudio2.6编译库文件时出错

楼主:
安装完DriverStudio2.6后(VC++6.0和DDk已经在在他之前安装完了)
将Vdwlibs.dsw这个工程载入后,在VC界面内进行编译库路径为:build\batch build
在编译过程中出现俩个一样的错误:

driverstudio安装目录\DriverWorks\include\dep_wdm\hidport.h(6):fatal  error  l1189:error:wrong  include  path:WDM.h-remove  $(DRIVERWORKS)\INCLUDE\BUILD

Error  executing cl.exe

那位高手指点小弟一下,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或是那位好心人知道用DriverStudio怎么建立PCI的驱动框架!

如果有高人知道的话,请把步骤说详细点,先谢谢了!!!
                                             急!急!急!
                                             谢谢,谢谢!

网友:
上www.driverdevelop.com找

好象有一个

PCI9054实现IO读写操作

的例子,还有详细的步骤

网友:
小弟想问一下是不是在生成工程文件之前就要对driverstudio库文件进行编译,具体怎么编译我不太明白,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
我对driverstudio库文件进行编译时,总是不能完全成功,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对 driverstudio库文件编译时出现: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24)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Compiler version not supported by Windows DDK
kwmistr.cpp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24)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Compiler version not supported by Windows DDK
util.cpp
c:\WINDDK\2600\inc\ddk\wdm\wxp\wdm.h(24)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Compiler version not supported by Windows DDK
Generating Code...
执行 cl.exe 时出错.
是不是ddk不行?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