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传输

楼主:
用MODBUS RTU格式传输数据时,怎么样才能判断出开始和结束呢

是用3.5个字符时间来判断吗? 那么该怎样实现呢

请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每次接收到字符时重设一个3.5字符时间的检测单元(用定时器实现)
一旦过了3.5字符间隔还没有新数据,就判定为一帧接收完毕。

网友:
这是接收的程序段,出现的问题是还没等接收数据呢,就已经进入到了发送数据程序段,不停的发送数据

定时是准确的,定时间隔为1ms.

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我都看了两天了还没想通.十分感谢!!!!!!!!!!!!!!!!!!!!!!!!

START:  MOV R1,#0D0H;本机地址存储单元
         MOV @R1,#01H

MAIN1:
        MOV T2CON,#34H    ;初始化
        MOV RCAP2L,#0CCH
        MOV RCAP2H,#0FFH
        MOV TL2,#0CCH
        MOV TH2,#0FFH
        MOV PCON,#80H
        MOV SCON,#50H
        MOV TMOD,#01H
        MOV IP,#10H
        MOV TH0,#0FAH
        MOV TL0,#0CAH
        MOV SP,#60H

        SETB 42H;接收完成标志
        SETB 43H;发送完成标志位

         SETB EA
        SETB ES
        SETB ET0
        CLR P3.6
        SETB TR2

       MOV R0,#0F1H ;接收数据初始化0F1为接收开始单元
        MOV R3,#01H

       MOV R4,#0FFH;CRC初始化
        MOV R5,#0FFH

       MOV 30H,#00H ;定时器0计数单元

        SETB TR0

MAIN:   SETB P3.7    ;准备接收 P3.7控制发光二级管亮灭
        LCALL DELAY
        CLR  P3.7
        LCALL DELAY
        JB 42H,MAIN

        ;接收完成后准备发送数据程序

SERVER: PUSH A
        JB RI,RX
        JB TI,TTX
        LJMP RETURN
TTX:    LJMP TX
RX:     CLR RI

RXX:    MOV A,SBUF
        MOV @R0,A
        MOV R1,#0F0H ;计数单元
         MOV A,R3
        MOV @R1,A
        INC R3
        INC R0
        MOV 30H,#00H
        MOV TH0,#0FAH
        MOV TL0,#0CAH
        POP A
        RETI

TT0:    CLR TR0
        INC 30H
        MOV A,30H
        CJNE A,#04H,TT01
TT01:   JC   TT02
        MOV 30H,#00H
        CLR 42H
TT02:   MOV TH0,#36H
        MOV TL0,#7FH
TT03:   SETB TR0

        RETI
        END

网友:
LZ问题搞定了没?
我有同样问题,想请教……

LZ能写汇编,PF一下
对于串口调试,建议用软件(如Portmon302)将串口监控起来,

LZ QQ多少?我的 68643139

网友:
   经过努力学习,问题终于解决了,多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