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超级终端内无法输入AT指令啊?

楼主:
为什么在超级终端内无法输入AT指令啊?
敲入AT一点反应都没有?根本无法输入字母阿??
我用的是西门子 GPRS 模块(MC35i)
急求!!!!希望指导一下啊!!!!!

网友:
1.检查硬件,机器串口是否可用。看连线是否有错。串口线用交叉还是直通。
2.确认波特率。

网友:
1.你首先看一下模块是否工作正常,就是插入SIM卡,然后打个电话给模块。
2.极有可能是串口线用错了。现在很多开发板是交叉线,都试试看。

网友:
已解决  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上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对啊,怎么解决的呢?我用的是siemens的MC55

网友:
对啊,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我觉得估计是UART接收端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