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xworks中如何创建一个文件,有没有例子啊

楼主:
 请问vxworks中如何创建一个文件,有没有例子啊

网友:
creat函数,帮助里有的。

网友:
用普通的文件open()函数就可以了.

open( )
NAME
open( ) - open a file

SYNOPSIS

int open
    (
    const char * name,  /* name of the file to open */
    int          flags, /* O_RDONLY, O_WRONLY, O_RDWR, or O_CREAT */
    int          mode   /* mode of file to create (UNIX chmod style) */
    )
DESCRIPTION
This routine opens a file for reading, writing, or updating, and returns a file descriptor for that file. The arguments to open( ) are the filename and the type of access:

O_RDONLY (0)  (or READ)  - open for reading only.
O_WRONLY (1)  (or WRITE)  - open for writing only.
O_RDWR (2)  (or UPDATE)  - open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O_CREAT (0x0200)  - create a file.

In general, open( ) can only open pre-existing devices and files. However, for NFS network devices only, files can also be created with open( ) by performing a logical OR operation with O_CREAT and the flags argument. In this case, the file is created with a UNIX chmod-style file mode, as indicated with mode. For example:

    fd = open ("/usr/myFile", O_CREAT | O_RDWR, 0644);

Only the NFS driver uses the mode argument.

NOTE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ituations when there are no file descriptors available, see the manual entry for iosInit( ).

RETURNS

A file descriptor number, or ERROR if a file name is not specified, the device does not exist, no file descriptors are available, or the driver returns ERROR.

ERRNO
ELOOP

SEE ALSO
ioLib, creat( )

VARARGS2

网友:
对头,用普通的creat(),open()函数就可以了,其中creat和open效果一样,他们最终调用同一个函数,最终文件保存在你设置里放vxworks的位置,比如我的就放在D:\目录下了,试试看吧

网友:
用了文件系统了?TFFS的?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