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NG图片解码

楼主:
急求png格式图片的解码程序,且解出来的每个像素的ALPHA度保持不变?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你要用到libpng zlib cximage库,网上有,去下载一个在www.codeproject.com上有源码

网友:
www.codeproject.com上源码是在VC上实现的,移植到EVC上会出现很多不明不白的错误,请问题有没有在EVC上实现的源码?

网友:
是有些错误,不过你可以找jpeglib在ce上的源码,每个库差不多都可以找到
我就是在网上找的,要下功夫

网友:
我用ce5.0的Imaging接口,结果PNG的透明部分是黑色的

不知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你好 你用IImage接口png 背景也是黑色的呀 我的这里也是黑色的 不知道怎么搞的 bmp JPG好像就可以 gif 和png 一样 也是黑色的!一起讨论下!

网友:
楼上的两位,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你们解决了吗?

网友:
在WinCE下Bitmap对象没有Alpha值,利用它转换的时候得到的图片透明色都没有了

网友:
wince下32位bitmap对象是有alpha值的,但是有些api并没有处理alpha通道

网友: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透明成黑色的问题解决了吗?转一份给我吧,谢谢。
orangeman1982112@163.com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哪位大侠给个答案啊!

网友:
有没有大侠知道啊!不要太吝啬了,这个问题很常见的,就是不能解决!头疼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