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驱动程序开发高手?

楼主:
小弟想学习驱动程序开发,但不知道如何入手?做人要踏实,做事也要踏实,小弟我想循序渐进的学习驱动开发,不求取巧,但求步步为营。那位高手给小弟指一条循序渐进学习驱动开发的明路,或者推荐一些教材,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多看书,多实践

网友:
linux设备驱动程序开发
===经典之作。

网友:
先学学汇编
学好c/c++语言
在看liuux驱动开发

网友:
做好驱动开发,C是不可少的,大量的datasheet也要通读。比如:您看nand flash就可以看samsung的datasheet,nor flash就可以看sst mx的,等等。

网友:
基本教材 Programming the Microsoft Windows Driver Model 第二版
学习DDK上面的 simple code
参考网站: WWW.driverdevelop.com
对于某个硬件的开发,要学习了解他的工作原理和Datasheet

网友:
希望大家推荐一些教材,以阅读的先后顺序排列。多谢了……

网友:
个人觉得Programming the Microsoft Windows Driver Model 第二版 是基础教材,不过是英文版的,比较难看,第一版有人翻译成中文版的也可以将就一下.
武安河 有本书也不错,你可以去查查

网友:
学习要有个重点,不要一味的学。比如说驱动开发你得有先在一个平台上面学精,然后其他的平台就很容易了。 比如说先要写Linux下的驱动,你就先把Linux下的驱动学精,然后在弄别OS下的。
个人建议在了解硬件基础的前提下看懂一个Bootloader,然后在了解你要做驱动的那个OS的基本原理和驱动接口,之后就可以开始写驱动了。

网友:
还是多动手吧,买个板子,先移植个Bootloader(u-boot吧)试试,可以了解它的底层硬件的实现,更深一层把它的扩展完善,里面就有不少的驱动。
再下来搞uClinux或Linux系统什么的....

网友:
我现在的基础是:windows应用编程,引导扇区编写,实模式汇编,现在正在学保护模式汇编。大家看看,怎样步入windows WDM驱动程序设计的大门,我想首先了解windows驱动的具体原理,所以正在阅读《windows深入剖析》这本书,刚开始

网友:
我也是刚来学驱动程序开发的,主要是USB驱动程序开发.望各位指教.本人以前开发WIN32程序已经具有一定的经验.

网友:
先学bootloader吧,这个会让你对嵌入式有很好的认识,也对驱动开发有很好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