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52 DATA段太长怎么解决?

楼主(2007-08-15):
8952 DATA段太长怎么解决?
小弟最近用KEIL C 编辑一个单片机程序约有400行 编译的时候提示有个错误,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 我已经改了项目的CODE ROM SIZE 为LARGE 但memory model 为small 请问各位达人 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编辑
项目
单片机程序
memory
error

网友A:
刚才试着将memory model 改为large 编译通过了 请问这样行吗? 这几个large和small有什么影响? 能烧到芯片里吗?一般书里都没有这些介绍

网友B:
8952也就256Byte的RAM,LZ优化一下你的程序结构吧,如果实在是不行,那就换地资源足点的片子,只能这样了...

网友C:
400行的程序怎么会放不下?不解!

网友D:
我程序里定义了不过10几个字符数组变量 每个长度就8位 256B 的RAM会不够吗? 这data段是只存储程序中的变量吧 常量存储吗?

网友E(2009-12-07):
数组前面可以加个unsigned char code;例如:unsigned char code table[]={};我遇到这种情况是这样解决的,你也尝试一下吧,成不成功就靠你了喔,另外,我是个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