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路报警盒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6-20):
8路报警盒串口通信的问题
我买了一个8路报警盒,通过485-232接头接COM1口,但无法通信。说明书说该报警盒采用W110,DCTRLS,SE600三种通信协议,请会者教我,可现金回报,谢谢!
报警
通信

网友A:
请大家发发善心,可怜可怜我这个悲惨的程序员吧。

网友B:
检查接线、串口速率、一般都随机带软件。

网友C:
没有随机软件啊,估计是要电脑发一个信号才能启动监控,能不能破解这个控制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