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怎样才能减小一幅JPEG图片所占的内存呢?

楼主(2007-03-13):
高手们!怎样才能减小一幅JPEG图片所占的内存呢?
如果一幅jpeg图片的大小是1M的话,那怎么减小它占据的内存呢?
如果要用程序实现的话该怎么做呢?
谢谢大家!
内存
图片
程序

网友A:
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减小呢?请指点一下吧
不慎感激啊!!!!

网友B:
用phoshop软件,降低品质即可。
可以搜索相关的jpg处理代码,这样可以通过自己的程序处理

网友C:
有哪位高手见到过减小jpeg图片内存的类似代码吗?
请指点一下,我在网上没找到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