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server ce 总是装不上去

楼主:
我的电脑上先安装了iis,然后我又安装了vs.net2005,继续安装sql server 2000(个人版)+ sql server 2000 sp4
我安装了sp4后查询sql的版本仍然是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 8.00.194 (Intel X86)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改过来。
后来安装sql server ce2.0的delevop toors,安装后就只有books online,继续安装sql ce sp4后提示要安装匹配的版本。
之前我在我的电脑上重新安装过sql server 2000+sp3 然后装sql server ce2.0+sp3 。还是不成功。
装过sql server 2000+sp1和 sql server ce2.0+sp1 也不成功,同时也装过都是sp2的版本仍然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版本都装不成功。希望指点指点,在线等。

网友:
   装了VS2005可以不用装IIS的.
   看看安装路径中是不是有汉字,一般最好路径都是英文的.

网友:
你到底要sql ce做什么?同步sql server的话必须要iis和那个tools,否则不需要。怎么个不成功法?错误提示编号、文字是什么都不说没法回答你。
pocketpc sdk 和 smartphone sdk以及vs都带了sql ce的,只要你建立sql ce相关的项目调试时就会自动装到pda上,发布的话找到vs目录中相对应的cpu,os类似sql.ppc.wce5.armv4i.CAB这样的打包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不过我用EVC4.0开发的。装了几次都还提示一个问题。我就把 SQL SERVER 2000卸载了。重新装了一次才好。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试试重装。但最好还是先想想其它办法。不得已再重装。仅供参考

网友:
你可能需要安装Sql Server 2000 (企业版)
sql server ce2.0你应该可以安装上去,但sp3 or sp4应该安装不了
sp3/4是提供网络服务的
如果你的SQL Server 2000是个人版的话,是不提这种供网络服务的
你可以试试Enterprise Edition

网友:
你去我的博客上看看,有我成功的安装步骤,我印象中当时很复杂。

网友:
我遇到同样问题了!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