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操作系统能不能使用s3c2410?

楼主: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需要扩展一块sram。买了一块2410的核心板,却给扩展带来麻烦。必须把sram放在底板上,并且还要给2410的操作系统提供驱动,很麻烦。

所以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不上操作系统,把2410当成个单片机那样使用?那样,扩展就容易了。

网友:
可以不用操作系统,不过我想SRAM应该是总线配置,和用不用操作系统关系不大。

网友:
当然可以了。只是,你开始只能把代码放在ARM内的FLASH上,启动之后初始化SRAM,才能用。如果你的程序很大的话,片内FLASH不够用,没有bootloader就会遇到麻烦。这时候,有操作系统的话,它的bootloader都会帮你解决。

当然,当个单片一样用,绝对没有问题,而且能够用ADS单步调。

网友:
可以啊
和玩单片机 一样 没什么意思

上操作系统可以屏蔽硬件 是开发更快!

网友:
扩展SRAM跟操作系统是没关系,属于底层配置,在最初启动代码段用汇编可以自己修改,2410用作单片机用要注意启动问题的,如果把应用程序放NORFLASH,把RO代码段放到0地址,RW数据段放到SDRAM映射地址处.这样复位运行时,MCU可以直接从FLASH取出代码执行.如果把应用程序放NANDFLASH,要考虑编写启动代码.

网友:
他就是一个单片机,当然可以了。

网友:
当然可以用,所谓的“裸奔”,具体的应用看项目,对于某些项目来说,不用操作系统更合适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可以:)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