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怎么利用单片机产生 指数信号?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产生一个频率可程控按指数衰减的正弦信号, 我的思想是:用DDS产生可程控频率的正弦信号;  用单片机产生指数信号,在将两信号经过乘法器 进行调幅得到频率可程控按指数衰减的正弦信号  请问可行吗?  单片机能产生 指数信号? 要怎么产生?  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没?

网友:
可以将指数信号进行拉斯变换,写出迭代公式。
应该可以把两个信号都用计算机进行运算。
DDS出来的是模拟量,乘法器是个模拟电路吗?这是否可以搭可调的滤波电路实现?

网友:
DDS出来的 是要经过一个低通滤波器,我要得到的是一个 1KHZ-4KHZ正弦信号,  乘法器出来的是 模拟信号啊, ‘将指数信号进行拉斯变换,写出迭代公式’  怎么搞? 能不能,直接根据指数公式采样几个点,由单片机控制,经过DA转换,再通过滤波器得到呢?

网友:
就得到指数信号

网友:
将指数信号进行拉斯变换,写出迭代公式
---其实就是数字滤波,可以看看计算机控制方面的书籍。
直接根据指数公式采样几个点,由单片机控制,经过DA转换,再通过滤波器得到呢?
---你说的其实是查表法,在有的环境下也是可行的。

网友:
介绍几片数字滤波器芯片个我撒!  我不知道那几款好用啊

网友:
数字滤波一般是软件实现的。

网友:
搂主是不是要 输出变频的正弦波啊。

网友:
是的啊   就是要频率可程控啊  我只要产生1——4KHZ的  步进为1HZ 就行了

网友:
两种方法你看看了,可不可以
1。你可以把1KHZ的用其他工具(或三方软件,C写个小程序也可以)把数据生好,存到你的空间里面,控制度的地址。----也就是通常说的查表
2。看你片子的能力,可以用公式,(就是把程序嵌入到你的片子里面),
   ----这个调起来比较繁

网友:
最佳方法为

正弦数据存入单片机,单片机查表输出。指数?模拟电路的教材有两处,一是PN结电压与电流是指数。二是存在有源指数电路。相信以上信息可以给楼主足够的启发。

网友:
我用D/A  TLC5618(5伏 单电源供电 )  根据 单片机的采样,得到指数信号, 可我在看TLC5618的说明书时  看到说它的电压输出为:0——2*Vref   这 里Vref=1.1V   ;  可我把DA出来的指数信号 拿到数字示波器器上 观察  看到最小值为负电压 (-380)  纳闷!!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到最小值为负电压 (-380mv) , 忘了加单位了,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