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Mobile 在Wince5.0 Arm下的安装问题 (SQL CE 3.0)

楼主:
我在WinCE5.0 ARM的系统安装SQL Mobile
安装过程如下:
复制
* NETCFv2.wce5.armv4i.cab
* sqlce30.wce5.armv4i.CAB
* sqlce30.dev.ENU.wce5.armv4i.CAB
* sqlce30.repl.wce5.armv4i.CAB
到WinCE5.0中,然后分别安装,都提示安装成功。
安装完后,我通过 开始-》程序-》Query Analyzer 打开
打开后选择启动按钮,在弹出窗口点击"New Database"
然后设置以下信息:
Path: \Flash\test.sdf
Password: 没填
Sort:General
Encrypt:没选
设置好后,点 "Create" 后出现错误:
ISQLW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the provider. Please make sure that SQL Server Mobile Edition is properly installed."

网友:
用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建一个,然后考过去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有一个默认的Northwind.sdf 文件,考过去打开也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
谁来帮我看看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您现在已经解决了吗?

网友:
本人用的是Windows Moble6.1
之前这安装了一个sqlce.phone.wce5.armv4i
报和楼主一样的错误
后来将以下的二个包安装之后就不再报错
sqlce.repl.ppc.wce5.armv4i
sqlce.dev.CHS.ppc.wce5.armv4i
楼主检查一下是不是安装和顺序有问题
或者是发布的程序所使用的SQL Server CE和楼主所安排的版本不对应(本人使用的都是3.5)
希望对楼主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