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5 smartphone短信截获问题求教

楼主:
近日闲来无事,想给自己的dopod c600写一个短信对时的程序,在短信截获这一块碰到问题了
我是从wm5 sdk for smartphone中的mailrule程序改的(那个例子用vs2005不能直接编译通过,所以新建了一个mailtst工程,把代码拷贝过来编译通过)
但是一直无法接收到短信

经过检查,注册表我已经正确注册了(文档里面说的两个地方都注册了)
文件路径在\Program Files\mailtst\mailtst.dll,注册表中也指定了这个路径(短信大师也是这么做的)

现在怀疑是签名这块出了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做签名,我选择的是wm5 sdk for smartphone中的证书,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模拟器上我给14250010001发的短信

网友:
SDK中的示例程序没有问题的,也是你没有证书的问题。可以在工程属性->Authenticode Signing->general中,把Authenticode Signature设成NO就可以正常编译了。我用模拟器试了一下,能拦截到短信。

而你改写的程序无法接收短信,估计也是你dll装载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sdk中的例子要用什么工具编译啊?
好像直接用vs2005编译不了,evc4也不行

网友:
靠。。。
50M经纪人。。。
我只看到这几个字。。。

网友:
楼上的似乎是MM啊!^_^

---------------
楼上的,sdk中的例子要用什么工具编译啊?
好像直接用vs2005编译不了,evc4也不行
---------------
另,我用的是VS2005,不能编译通过是签名的问题,按我上面说的不签名就能通过的,或者使用有效的证书签名也应该可以。

网友:
多谢破破,拉你进饼子堂,哈哈。。。
结帐!

网友:
www.xhsms.com 集成SQL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