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下怎么设置和获取时间日期

楼主:
 好像vxworks里面的时间是开机到现在的时间,怎么获取年月日时分秒格式的时间呢?
望高手指点

网友:
-----------------------------------------------------
    把RTC配置成功后,更改vxworks的系统时间。

  1。首先读取rtc的时间。时,分,秒。。。,

  2。利用clock_settime设置系统时间

  下面是x86体系读取bios时间的例子。类似你可以读取rtc中的时间:)

  系统时间与bsp有关,在vzworks   for   x86系列的目标没有直接读取RTC(实时时钟控制器)的函数,用time.h中的函数读到的始终是 00:00:00,   Jan.   1   1970.
    所以在x86系列的机器中,我们可以从bios中读取当前的时钟。用sysInByte(),sysOutByte(),在70,和71端口读取或写bios里的时间.
    首先要分析bios的内容,找出秒,分,时,天,月,年的存放地址。
  他们分别是: 0x00,0x02,0x04,0x07,0x08,0x09
  然后从71端口读出相应的值,进行转换。
  如:秒
      sysOutByte(0x70,0x00);
      second   =   sysInByte(0x71);
  读出的second进行转换,:
      second =   (second   &0x0F)   +   10*((second   &0xF0)>>4);

  示例代码:
  time_t biostime()
  {
      struct   tm     ahora;
      unsigned   char   cHour,   cMin,   cSec;
      unsigned   char   cDay,   cMonth,   cYear;

      sysOutByte(0x70,0x00/*second*/);
      cSec   =   sysInByte(0x71);
      ahora.tm_sec   =   (cSec&0x0F)   +   10*((cSec&0xF0)>>4);

      sysOutByte(0x70,0x02/*minut*/);
      cMin   =   sysInByte(0x71);
      ahora.tm_min   =   (cMin&0x0F)   +   10*((cMin&0xF0)>>4);

      sysOutByte(0x70,0x04/*hour*/);
      cHour   =   sysInByte(0x71);
      ahora.tm_hour   =   (cHour&0x0F)   +   10*((cHour&0xF0)>>4);

      sysOutByte(0x70,0x07/*day*/);
      cDay   =   sysInByte(0x71);
      ahora.tm_mday   =   (cDay&0x0F)   +   10*((cDay&0xF0)>>4);

      sysOutByte(0x70,0x08/*month*/);
      cMonth   =   sysInByte(0x71);
      ahora.tm_mon   =   (cMonth&0x0F)   +   10*((cMonth&0xF0)>>4)   -   1;

      sysOutByte(0x70,0x09/*year*/);
      cYear   =   sysInByte(0x71);
      ahora.tm_year   =   100   +   (cYear&0x0F)   +   10*((cYear&0xF0)>>4);

      return   mktime(&ahora);
  }
  我们在系统初始化时读取bios时间一次,然后修改系统时钟:
  用
   clock_settime(..)
  以后我们得到的时间就都是当前的正确时间
  示例:
  void   inittime()
  {
      int   res;
      struct   timespec   ts;
      struct   tm   daytime;
      time_t   stime;

      ts.tv_sec =   biostime();
      ts.tv_nsec   =   0;
      res   =   clock_settime(CLOCK_REALTIME,   &ts);

      stime   =   time(NULL);

      daytime   =   *localtime(&stime);
      printf   (   "time   is   :%s\n",   asctime(&daytime)   );

  }
  ------------------------------------------------

网友:
谢谢,我没说清楚,现在开发的板子没有RTC,cpu是mips的

网友:
那就只能用最糟糕的办法了,用硬件时钟代替,每秒加1的方法更改数组的值
如果有网络可以考虑用时间同步得到当前时间

网友:
都是很好的建议! 值得学习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
一楼的说得挺清楚了,以前也用过,最主要的就是0x70和0x71这两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