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芯片如何获得使用的Com口

楼主(2007-01-24):
PL-2303芯片如何获得使用的Com口
PL-2303芯片与上位机通信时,怎样通过VB或VC程序获得当前该芯片所使用的Com端口号码.请有这方面研发经验的高手不吝赐教.
芯片
号码
如何
程序

网友A(2008-10-31):
应该是通过寄存器进行设置,不过最好详细看一下说明书,一般说明书都会有很详细的说明。

网友B:
去看看PL-2303驱动的inf中一些信息,然后去找一找这些信息在注册表的位置,在注册表中会应该有一个地方有当前PL-2303虚拟的COM口关联信息

网友C:
简单方法是在注册中查找当前PL-2303虚拟的COM口号码,剩下的就是编程实现注册表的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