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工程怎样设定可以修改其SDK环境

楼主(2007-09-27):
evc工程怎样设定可以修改其SDK环境
原有工程是选择ARM,怎样修改成X86,谢谢!
工程

网友A:
在evc中打开你的项目,让后选择build--configurations 再选择ADD按钮,出现一个对话框,你就可以选择要添加哪种CPU了。

网友:
还要看你的sdk里定制x86内核没有~~~~

网友B:
一般SDK不会给你X86和Arm的了. 通过从新裁一个SDK出来吧, 难道你裁的wince系统也可以通用?

网友C:
欢迎访问www.chinadac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