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
学单片机有一段时间了,学的是汇编,现在陷入了困境中了,就是我搞不清楚各个端口的准确地址,还有各个端口地址到底是多少位!
比如说
mov p0,#10H
我给P0口赋值10,到底是给P0.0-P0.7的那个端口赋值!
请大大们给我解释一下啊,我现在是一头雾水!

网友:
mov   p0,#10H
我给P0口赋值10,到底是给P0.0-P0.7的那个端口赋值!

=============================================

晕!你还没弄清楚什么叫端口,P0与P0.0-P0.7的关系。

网友:
LS上说得不错,LZ还得好好看看体系结构上的东西

嘿嘿

P0寄存器对应的是P0口...它是一个并口,可喜的是它可以进行位操作

你给P0口置10H
那对应的P0寄存器的值就是:
从P07-P00每一位的电平状态为:
0001 0000
对应的也是P0口的状态值.

网友:
你的头脑里首先要有8位这个概念啊。然后心里把这个16进制的10H转换成二进制的00010000
现在你看看,一位对一位送过去就行了呀,是不是特简单?呵呵

网友:
lbing7
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
把10H这个16进制数转换到2进制就是00001010,那么MOV P0,#10H就是MOV P0,#00001010B,所以接P0口的第五个和第七个端口赋值

网友:
前两天出差,今天刚回来,看到各位的提示之后,我知道我应该把体系结构上的东西在好好的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