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盘坏了,怎么办啊?

楼主:
我今天插U盘的时候,忽然说你的磁盘未被格式化,我晕,我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为什么变成这样的,麻烦大家给想想办法,来挽回我的1GU盘的数据,我谢谢大家了,再次提醒:我的U盘上有重要东西啊

网友:
我这能恢复,但要话银子。

网友:
不是我收,是公司收,别弄的我跟老财迷是的

网友:
下个finaldata2去试试,楼上的不厚道.

网友:
恩恩,下次注意!

网友:
要多少分数,你才肯说啊

网友:
要多少分数,你才肯说啊
-----------------------
不是分数的问题,一般都是硬件问题,要获得丢失的文件,必须保证你格式化不超过2次,然后使用数据恢复软件来尽可能多的恢复文件.这样的硬件(你的U盘)还是不要用了,或者去修理.

网友:
谁能给我一个数据恢复软件啊,分数自己说,

网友:
没关系,先格掉,只要格掉后还能用就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就行了

网友:
读出Flash应该就行了

网友:
buy  a   new  U-Disk !
Why not ?

网友:
引用 网友A:
easyrecovery

网友:
重要数据要备份好, U盘质量要当心
U盘没技术门槛了,杂七杂八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