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毕业设计啊!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2007-04-19):
小弟的毕业设计啊!大家帮帮忙啊!
我的毕业设计的题目是基于单片机的plc数字量扩展,型号暂时定为西门子的S7-226,单片机为AT89C51,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啊!请大家帮帮忙啊!
我的邮箱275105908@qq.com或者adam-han@163.com
西门子
型号
邮箱

网友A:
数字量的控展?
会不会是通过232口PLC和MCU通信?
然后MCU对应的读取和控制IO以继电器或是光耦等形式表示出来?
我只是猜,LZ要不来探讨一下?

网友B:
先做单片机于PLC通信部分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各个击破,先各自熟悉了at89c51和S7-226,我就曾经用过at系列的单片机,先熟悉他的基本功能最重要。

网友D(2007-05-26):
各位高手给点建议阿!!

网友E:
个人见解:
1.楼主提问的语气不厚道。
入手方法:
1.列出此毕业设计要完成的功能。
2.找出此毕业设计所需要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
3.对各个功能模块进行分析,从而确定你所采用什么样的元器件以及你的软件数据流程。
4.画原理图,编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