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2000 不能识别我们的 USB 设备

楼主:
我们在做一个USB设备的开发,硬件已经成形了。

但是,问题出在:

将该设备插入到XP系统下,系统的资源管理器里边会出现USB的2个未知设备,(我们这一个设备里,有2个Interface)

看每个的属性,PID值也和我们硬件里边写 的一样,然后安装驱动,设备就可以work了。

但是,将它插入到2000 系统下,会出现2个Composite USB Device 设备,这个无所谓,但是比较难办的是,他们每个的属性里边并没有我们定义的 PID 值,然后再安装驱动,执行完DriverEntry以后(执行结果还是success),driver就直接退出了。并不进入 Initialize,特别奇怪,

我们觉得 问题可能大部分出在 系统没有 读到 PID值(也就是在Composite USB Device 的属性里边,没有出现我们定义的PID 值,系统无法对应上)的原因,

现在,不知道该如何修改,

有没有遇见过类似问题的 呀 ??

我们已经是win 2000 +SP4 了。USB 也是2.0 的。 XP下可以,2000 下不行,,怪了。。

网友:
2000 和 xp 在识别 USB 时有什么区别呢?
有没有USB驱动开发的高手啊。。期待中

网友:
2000与XP没有什么区别啊,只是98下到有区别。

网友:
这个问题,我自己解决了。。
都不知道怎么给分了。。

但是,将它插入到2000 系统下,会出现2个Composite USB Device 设备,这个无所谓,但是比较难办的是,他们每个的属性里边并没有我们定义的 PID 值,然后再安装驱动,执行完DriverEntry以后(执行结果还是success),driver就直接退出了。并不进入 Initialize,特别奇怪,

这个是ini文件的问题,修改了ini之后,就OK了。。执行完Driverentry之后,就会进Initialize了。。

但是,win2K下,还是不能在右下角出现USB硬件的图标,这个也比较棘手的。。
谁还有办法,联系我呀。。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