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请问关于ARM2410板的SDK的问题。

楼主(2007-06-07):
请问关于ARM2410板的SDK的问题。
请问ARM2410板的SDK是用STANDER SDK还是用PLATFORM BUILDER编译板子配套的工程文件后再在PB中自己去生成的SDK?应该用拿个?
工程

网友A:
Platform builder导出的那个

网友B:
用那个标准sdk也行吧,我用的就是这个啊

网友C(2008-05-05):
又不是只能装一个SDK~有定制的当然最好~
我现在只有标准的,没有定制的,
也没有发现啥错误???
只是选择ARM V4 的时候EVC 提示Fail down,
不过工程文件下还是有程序,加上mfcce400.dll
载到板子上照旧可以用,
不知道这种“歪门邪道”有没有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