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仿真调试的时候下载时报如下错误

楼主(2007-01-13):
在仿真调试的时候下载时报如下错误
Warning:'c:/tornado/shpj/default/blank.o'was built for CPU 'I80486',whereas target CPU is 'SIMNT.Continue?'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什么地方设置不对吗?
如果是的话,如何修改相应的 设置呢?
default
whereas
target

网友A:
你在PC防真中使用?这个.o是直接为target CPU编译的,不能直接使用。

网友B:
那我仿真的时候不需要下载吗 还是下载的文件不对呢

网友C:
有些硬件在软件里面是没办法仿真的,除非你有官方专门做的仿真包

网友D(2007-03-15):
编译的blank.o是I80486 CPU指令格式的,你要仿真就是要在windows下运行咯
打开你编译blank.o的工程(应该是downloadable的吧),假设project名为blank
workspace下的build选项卡,会看到blank,双击打开应该有一个I80486
右键点击default在弹出菜单中选择New build
name写SIMNTgnu,下面选Default Build Spec,在下拉中选择SIMNTgnu,然后ok
激活SIMNTgnu这个编译选项(变成粗体),重新编译生成blank.o
恭喜你,可以下载到simulator里面去了。
注意:一次只有一个build有效,要么simnt,要么I80486,相当于编译器按照何种cpu指令格式编译生成目标文件。

网友E:
右键点击default在弹出菜单中选择New build
这句错了。。应该是右键点击I80486那个build选项。
太困了,意思不好 ^_^

网友F(2008-04-30):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