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下面的nandflash驱动

楼主:
请教一下ce6下面的nandflash驱动,我是把我之前在wince5下面的nandflash驱动移植到wince6下面了,source文件里面那些链接库文件是参照ce6自带的TI的BSP里面nandflash的驱动。所以这个ce6下面的nandflash驱动和ce5下面能用的那个nandflash驱动差别就是那个source文件不同。
但是现在问题是nandflash每次在read_sector的时候都报ECC校验错误,而且前一次写入nandflash的文件在下一次启动之后都没有了。
请各位大侠指导指导。谢谢了

网友:
这这么说啊,你的Flash是什么型号的?型号没换过,在CE5下是可用的到CE6下不能用了?最好有代码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