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在AT89S8253 与AT89S52、AT89C55WD有需要不同的 ...

楼主(2007-12-11):
程序运行在AT89S8253 与AT89S52、AT89C55WD有需要不同的设置吗?
以前多用AT89S52、AT89C55WD两款单片机,现在因为容量和成本考虑想换到AT89S8253的,
用同一个程序试烧了一下来驱动马达,
发现程序在AT89S52、AT89C55WD里面能正常使马达转动,在AT89S8253中马达好象没有反应一样,
按说它应该和S52是兼容的,不知道怎么会没有运行,手头暂时也没有示波器可以检测信号,请高手帮忙指点我一下!
马达
程序

网友A:
不知道分频有没有改变...
呵呵

网友B:
把芯片差异的地方找出来,一个个问题分析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