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象传感器的应用

楼主(2007-11-16):
图象传感器的应用
1、CMOS图象传感器是否直接可以用AVR单片机来进行采集像素数据
2、目前的摄像头,大多用DSP和FPGA做的,能否用低端的8BIT的潜入式单片机来做,如果有请专家们提供设计参考,感激不尽
3、怎样调节采集像素的速率,目前我们所用的MCU速度较慢,是否可以将CMOS图象传感器的像素CLK降低。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1.直接采集?那要看双方的接口是否都能对应,如果不是,那就肯定需要 接口电路
2.CMOS的图象传感器实际我没用过,以前用的是颜色传感器,用的是PIC,也算低端的MCU,功能完全能实现,但是对于需要处理大量图象数据的话,DSP和arm是首选
3.查看传感器的手册,应该有相对应的寄存器可以修改,如果不能修改,那就用软件进行压缩!

网友B:
1.没有用过AVR,不清楚,一般图像传感器的数据读出时序控制是由FPGA来实现
2.你说的是采集后的数据处理么,应该可以,不过单片机速度慢,同ls
3.图像传感器的时钟来确定,可以改变的晶振的大小来实现

网友C(2010-07-01):
看过。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