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个8051用作工业零件计数器的程序问题

楼主:
工业零件的计数器程序:(从0开始直到999)
GW equ 60h                ;个位数据缓冲
SW equ 61h                ;十位数据缓冲
BW equ 62h                ;百位数据缓冲

Mov GW,#0                ;初始化全为0
Mov SW,#0
Mov BW,#0

Mov TMOD,#00000101b
;计数器0方式1
Mov TH0,#0
Mov TL0,#10
CLR EA                        ;禁止所有中断
Setb TR0                 ;计数开始
START:
Mov R3,TL0                ;将计数值读入
Mov GW,R3
Mov R4,GW
Acall COMPARE
Clr GW                        ;个位=10清零
MOV TL0,#0                        ;同时清计数值
Inc SW                        ;进位
Mov R4,SW
Acall COMPARE
Clr SW                        ;十位=10清零
Inc BW                        ;进百位
Mov R4,BW
Acall COMPARE
Clr BW                ;计数到999重新开始
Ljmp DISPLAY
COMPARE:                ;查看各位有无进位
Cjne R4,#10,DISPLAY
Ret
DISPLAY:
Mov R0,#GW                ;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即个位数据缓冲地址)
Mov R2,#01H                ;个位开始显示
Mov A,R2
Mov DPTR,#TAB
LP0:
Mov P2,A                ;位选择
Mov A,@R0                ;查表显示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1MS                ;1ms延时
Inc R0
Mov A,R2
Jb ACC.2,LP1
RL A
Mov R2,A
Ajmp LP0
LP1:Ljmp START
TAB: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D1MS:Mov R7,#02h
DL: Mov R6,#0ffh
DL1:Djnz R6,DL1
    Djnz R7,DL
    Ret
END
在KEIL调试全速运行时提示:***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I:0x81 : no 'write' permission,但单步执行却没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出错好像是在延时子程序上)

网友:
看一下你的IDATA的0X81的这个地址上有什么事了

网友:
感觉有点像栈溢出了...

网友:
刚才去确认了一下,真的是栈溢出了,在COMPARE子程序中,由于输入到计时器的脉冲较慢,在R4等于10前栈就已经溢出了.
谢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