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的注册表读写,在线等,急~~~~

楼主:
我在VC下的注册表读写问题为什么在EVC下运行成功,却无法对注册表修改?

网友A:
RegFlushKey(HKEY_LOCAL_MACHINE);//注册表修改后,保存设置 都要加个句话
前提是你的WINCE系统支持注册表修改.
或修改完毕后,执行一个挂起操作也可以(同样是系统要支持)
extern "C" __declspec(dllimport) void PowerOffSystem();

SetSystemPowerState(NULL,POWER_STATE_SUSPEND,1);//执行挂起操作

网友:
如果要实现你关机后重启能保存你修改注册表的,系统还要能支持永久保存注册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gFlushKey(HKEY_LOCAL_MACHINE);//注册表修改后,保存设置   都要加个句话
前提是你的WINCE系统支持注册表修改.
或修改完毕后,执行一个挂起操作也可以(同样是系统要支持)
extern   "C "   __declspec(dllimport)   void   PowerOffSystem();

SetSystemPowerState(NULL,POWER_STATE_SUSPEND,1);//执行挂起操作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