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像采集卡和摄像头的驱动编写问题

楼主:
我有大恒的CG-300图像采集卡和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是连在采集卡上的,不是USB接

口的。图像采集卡的API我也知道。

请问:能不能通过自己编写驱动程序,让摄像头采集图像传给图像采集卡,然后再在

qq里显示出来,也就是把它用于视频聊天呢?

网友:
最近找了几本windows设备驱动程序的书看了看,但是不知从何下手阿。

各位大侠,指点我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你再看看相关质料吧

网友:
查一下 DIRECT SHOW 是微软提供的开发包

网友:
在Windows下,DirectShow可以,
如果你喜欢看源代码,可以看VLC的源码。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
图像采集卡的API,有哪些什么API?名字之类?

网友:
yfm1202,你好。

图像采集卡的API诸如:

BeginCGCard() 初始化

EndCGCard() 释放设备句柄和资源

CGSetInputWindow() 设置视频输入窗口

CGSetOutputWindow() 设置视频输出窗口

CGCapture() 控制图像卡向计算机的显示卡(屏幕)采集图像

CGCaptureShot() 采集一帧到屏幕

网友:
yfm1202,我用directshow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吗?

网友:
可以参考ddk下面的例子testcap

网友:
To zhangzhonghui:

Directshow是微软的产品,功能强大,能实现你的功能。

在你编写代码之前,你可以用GraphEdit工具试一下,看看视频头支持的格式或者别的东西。若你安装了Direct9.0B SDK,那么GraphEdit就有了。你还可以看一下它自带的例程,如楼上zswolf2000所说,快速入一下门。

Directshow的最好考参就是它自带的帮助。

书籍参考:
《DirectShow开发指南》
http://www.china-pub.com/search/power_search/power_search.aspx?key1=DirectShow%BF%AA%B7%A2%D6%B8%C4%CF&pz=4
《DirectShow实务精选》
http://www.china-pub.com/computers/common/info.asp?id=19958

网友:
他要弄摄像头,光写filter是不够的,必须写虚拟摄像头驱动,用ddk

网友:
摄像头是连在采集卡上的,CG-300图像采集卡连在电脑上。我是这样想的。
再想:驱动应该是买了采集卡就有了,只需安装上就行。
我不会用DDK啦,也不懂得图像采集卡的API的使用。

网友:
那你无法做标准的摄像头了,你可以自定义读取标准,在应用程序里读取,然后显示出来,以前我们实验室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你无法让qq和msn显示出来,你因为你的接口不是标准的。如果想做成标准的,必须要写的ddk程序的,因为msn和qq都是通过标准的枚举摄像头的办法枚举出来的,抓紧时间学学吧,稍微有点难度

网友:
我有大恒的CG-300图像采集卡和摄像头。这个摄像头是连在采集卡上的,不是USB接

口的。图像采集卡的API我也知道。

请问:能不能通过自己编写驱动程序,让摄像头采集图像传给图像采集卡,然后再在

qq里显示出来,也就是把它用于视频聊天呢?

这个已经有人做了,可以去参考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