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ulator for WinCE 安装问题!!

楼主:
我安装了 VS.NET 2003 , 然后新建一个 C#的基于智能设备的项目。 且选择针对 WIN CE 平台的windows 应用程序。 然后当我部署一个 windows CE.NET 的模拟器之后,它会提示"Emulator for Win CE 安装中有一个或多个文件丢失"。
在VS.NET的安装中就只有 FrontPage 2000 Web 客户端扩展 安装失败了,其他都很正常。 在 我的电脑的 设备管理器 中 Virtual PC Application 不可用,Virtual PC Application Services这一项有感叹号 任务栏提示:“Virtual PC/Windows CE Emulator”会造成Windows不稳定。Windows使这些驱动程序无法加载。

请问如何是好呀??

网友:
没遇到过,不清楚;UP一下

网友:
属于模拟器不兼容问题,去你的c盘找到boot.ini文件,把/noexecute=optin这句改成/execute=optin

网友:
补充一下,修改后,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
你的方法我没有试过,但是我的问题搞定了
改了一下注册表 就OK了

网友:
怎么修改注册表啊,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