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模糊控制!!

楼主(2007-03-31):
谁做过模糊控制!!
我想请问一下,模糊化接口如何做,一个精确的数值用三角函数隶属的方法模糊化,用程序如何表达? 能不能说说 意思, 这个模糊化到底如何搞的呢?
接口
如何

网友A(2007-07-02):
我在学校做过。
你用三角函数把数据做成二维或者三维表格,然后程序根据输入查表判断如何输出就可以了。
比如机械臂顶球,就是判断球的相对位置,根据球的偏移量查表得出机械臂的偏移量,你就会看到机械臂左右或者前后移动,保持球在中心位置。

网友:
具体可以看控制论方面的书。